如何区分复位类型?

楼主(2011-02-25):
我用的是PIC18F4585单片机。在硬件(MCLR)复位时,为何我在RCON寄存器中,没有相应的标志位啊?如何复位发生,我如何能判断出是WDT复位还是软件复位、还是上电复位等复位?
谁知道,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该芯片支持复位查询的话,器件手册中会有相关说明,没有的话就说明不支持,一定要区分的话,可以用软件实现,靠内存中的特殊标志,可以用两个字节来表示比较可靠,复位后检查这两个字节的内容即可知道是冷复位还是热复位。类似的思路,可以利用主循环和喂狗子程序分别对不同内存字节做累加,复位后进行比较即可判别是否WDT复位,软件复位则可利用写入特殊标志的办法来判断,仔细动脑筋。

网友B:
自己看手册,一般有STATUS和PCON两个寄存器中某些位识别时哪种复位。

另外,不要多处发帖。

网友C:
我的那个亲娘啊,半夜一点多了还在线解答,大师你是地球人不啊?

网友D:
很多人都说可以从手册上面找到一般想要的问题解答。
但是,台系一些三流IC的手册上面,连基本的定时器中断的初值计算都没有,分频也没有。

网友B:
很多人都说可以从手册上面找到一般想要的问题解答。
但是,台系一些三流IC的手册上面,连基本的定时器中断的初值计算都没有,分频也没有。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MICROCHIP是欧美一流的IC
关键是:即使某个三流IC没有,你也应该首先详细看完手册。

网友E:
大师是实实在在的热心淫那。。。。

楼主:
感谢chunyang的答复。
PDF中确实没有硬件复位的标志位,寄存器如下:

我查了一下我以前用的arm,DSP等都有具体的硬件复位标志位。如arm7:

楼主:
加图,见附件.

网友A:
仔细看器件手册中寄存器功能的描述部份,如果确实没有就没有了,只能用软件手段去实现。

网友B:
TO和PD不就是吗!?

楼主:
我说的是硬件复位!
TO是WDT复位标志位,PD是power down 检测标志位。
可能有些芯片本身就不支持这些复位类型的查询,DSP2407也不支持,很多芯片都不支持的,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B:
如图是PIC16F193X的有关复位的一些特殊标志位描述,我没有下载你所说MCU型号的数据手册,但PIC的MCU在这个上面基本大同小异。

难道这些还没有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这个确实有点奇怪,你的PIC16F193X确实有MCLR复位标志位,但我现在用的确实没有,有机会找微芯的人问一下,我查了我以前用marvell的x-scale芯片,它是支持硬件复位查询的。

楼主:
谢谢 yewuyi的回复,呵呵,真幸福,上班还能上BBS。

网友B:
谢谢 yewuyi的回复,呵呵,真幸福,上班还能上BBS。
引用 楼主:

呵呵,上班不能上BBS,那就辞职找一个上班能上BBS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