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电路如何分析

楼主(2011-02-26):
下图1:绿色曲线范围内是一个功能电路,
已知:此功能电路两根线CPU有关,并且根据芯片手册知和串口通信有关(即JPO->TX ,CLON_IN->RX),另一根线通往一个接口(此接口的一个作用是可以用于和用户电脑数据通讯)

(图1)
一般分析元件放置比较凌乱的电路遵从如下几个步骤:
一、需要对凌乱的电路按照通常的习惯重新排列放置
1、首先确定电源正负极,以及电源类型(这一块需注意的细节:电源的正极放在上面,地端放在下面,上拉的,下拉的电阻找出来,滤波电容等,还有其他一些和电源正负极相连接的元件找出来,)
2、电路可能的输入,输出端口,
3、把很难看的电路整理,(上拉电阻,二极管限幅,滤波电容,横着放置的三极管竖起来放置,
4、可以简化的部分,就简化处理(一定可以简化,才能简化)
(如按照以上思路整理的电路如下图2)
二、根据初步确定的输入输出端口,用简单的波形模拟,
例如当输入端是脉冲波,或三角波,输出端对应是什么波形?
(如下图3))
三、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后可以用实际测试验证分析的结果是否正确。
四:根据分析的波形确定电路的功能:此电路作用是和用户电脑实现数据通信,不过不像平时的串口通信有Tx,Rx两根数据线,这里只用了1条数据线就可以是实现串口通讯。

(图2)

(图3)

本文地址:http://www.arm32.com/post/10972.html

网友A:
凌晨一点多还在发贴,楼主辛苦了。

网友B:
乍一看,以为是问题贴呢。不错。直接回答了。

网友C:
分析的真不错!

网友D: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E:
分析的很到位,不错

网友F(2011-05-26):
我还是有些没搞清楚,CLON_IN如何读取JP1口上的三角波??当JP1上的电压开始从低往高升时,感觉CLON_IN被5V始终拉在高位上啊,直到JP1高过JP0,CLON_IN才能跟随JP1变化吧。
请楼主解惑啊。。。

网友G:
没明白。汗。

网友H(2011-10-10):
自己仿真不就明白了!试试看哦

网友I:
什么破软件,太抽象了

网友J(2011-11-23):
大哥的帖子,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