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CB经验总结

楼主(2011-02-26):
这个总结是在参加公司的一次PCB评审会后的记录和个人理解整理的稿

1)螺丝孔与周围元件距离及与周围焊盘间的距离,(一般是>=0.5mm)。2)每个电容,电阻封装检测,因为这些元件较多,封装一般也不止一种,这个在从原理图为元件添加封装时容易出错。
3)对有极性的三极管,电容,芯片顺序的引脚序号不要搞错,这个也是容易出错。
4)过孔(包括通孔,盲孔,埋孔)与焊盘或导线间最近距离>=0.2mm(厂商建议)
5)丝印(就是PCB板上的印的白色字符或元件的轮廓图)的粗细用0.1mm是可以看的见的。(手机板是用这么大)
6)一般在变压器的引脚间开槽,防止大电流击穿,(具体方法可以参考以前MT项目的PCB文件)
7)为了增加铜箔过大电流的能力一般会覆块铜皮,然后在上面放些过孔。(具体方法可以参考以前MT项目的PCB文件)
8)画PCB的时候不能随便对元件进行镜像处理,(以前有个教训!)

9)孤立的底线尽可能连在一起(避免出现电位差),但要尽可能减少细线闭环的个数。

10)数字地和模地的分开处理。

11)对MCU的普通IO口的管脚定义,尽量输入放在一起,输出放在一起,这样方面PCB布线。
12)如果是调试板(有可能PCB会比正式版大很多)尽可能添加多些测试点,方便示波器勾上(理论是CPU相关的数据脚或重要的功能输入输入输出点都要加),且尽可能的做些插口,不要老是用焊线。
13)如果是调试板,CPU的引脚在0pin,10pin,20pin,。。。的引脚都加上数字丝印,避免调试过程找CPU引脚一个个从头数。
14)丝印层的标示方向要尽可能朝一个方向,。

附:

延伸阅读:
[对数字地和模拟地的理解和分析(原理图设计和pcb布线时需要考虑)]
[PCB工程师10年工作经验总结( 布局,布线基本原则)]

如果觉得此文对你有所帮助,就请在下面发表你的评论吧!发表评论就是对我和本站的动力支持!谢谢

网友A:
C和D是肓孔啊?长见识了。

网友B:
还有盲埋孔,学习了

网友C:
楼主总结的这个相当的让我觉得我以后的路还长啊

网友D(2011-06-26):
路漫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