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齐纳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知识点(转)

楼主(2011-02-26):
齐纳二极管
齐纳二极管(又叫稳压二极管),此二极管是一种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在这临界击穿点上,反向电阻降低到一个很少的数值,在这个低阻区中电流增加而电压则保持恒定,稳压二极管是根据击穿电压来分档的,因为这种特性,稳压管主要被作为稳压器或电压基准元件使用.其伏安特性,稳压二极管可以串联起来以便在较高的电压上使用,通过串联就可获得更多的稳定电压。

齐纳二极管不同于锗二极管的是:如果反向电压,有时简称为“偏压”增加到某个特殊值,对于一个微小偏压的变化,就会使电流产生一个可观的增加。引起这种效应的电压称为“击穿”电压或“齐纳”电压。2DW7型管的击穿电压在5.8-6.5V之间,极大电流是30mA。

稳压二极管和齐纳二极管的一点区别就是为:
齐纳击穿和雪崩击穿的区别
PN结反向击穿有齐纳击穿和雪崩击穿,一般两种击穿同时存在,但在电压低于
5-6V时的击穿以齐纳击穿为主,而电压高于5-6V时的击穿以雪崩击穿为主。
附1:
两者的区别对于稳压管来说,主要是:
电压低于5-6V的稳压管,齐纳击穿为主,稳压值的温度系数为负。
电压高于5-6V的稳压管,雪崩击穿为主,稳压管的温度系数为正。
电压在5-6V之间的稳压管,两种击穿程度相近,温度系数最好,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电路使用5-6V稳压管的原因。

附2:
经验:1 、温度系数好的好象是6.3V。
2提问 :我想用的齐纳二极管稳压要有27V,同时允许流过的电流要大于1A。而且还需要开关速度快一些。有这样的器件吗?

回答1:“快一些”是多快?
稳压管的原理决定了它的反应速度是不可能很快的
速度要求高的场合都用二极管+基准电压
如果只是要做保护,用TVS。
回答2: 1A,27V?
你需要的齐纳管27V*1A=27W
加入系数1.5*27=40.5W。
现在常用的稳压管好象没有这么大功率的。
稳压管主要用于稳压,通过1A电流干什么用?增加电源损耗。

附3:
稳压二极管的其他知识
1、测试注意事项:用数字式万用表去测二极管时,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二极
管的负极,此时测得的阻值才是二极管的正向导通阻值,这与指针式万用表的表笔接法刚好
相反。
2、常用的1N4000系列二极管耐压比较如下:
型号 1N4001 1N4002 1N4003 1N4004 1N4005 1N4006 1N4007
耐压(V) 50 100 200 400 600 800 1000
电流(A) 均为1
3、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ZD”加数字表示,如:ZD5表示编号为5的稳压管。
1、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原理: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
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
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
2、故障特点:稳压二极管的故障主要表现在开路、短路和稳压值不稳定。在这3种故障中,
前一种故障表现出电源电压升高;后2种故障表现为电源电压变低到零伏或输出不稳定。
常用稳压二极管的型号及稳压值如下表:
型 号 1N4728 1N4729 1N4730 1N4732 1N4733 1N4734 1N4735 1N4744 1N4750 1N4751
1N4761
稳压值 3.3V 3.6V 3.9V 4.7V 5.1V 5.6V 6.2V 15V 27V 30V 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