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1-02-26):
AC-DC 电源额定输出电压:5v
                       输出电流:2.2A
1、电源电压输出10V
2、电源带50欧负载后电压降至8V左右并且纹波非常大
3、P6KE200A、UF4005发热比较严重

网友A:
估计变压器漏感太大。

楼主:
本电路采用的器件全部为力源的BOM器件,变压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我现在碰到的情况一样,我改了好多 还是没什么太大的改变  郁闷啊

楼主:
我的问题已解决,原因为制版时PROTEL错误没有检查出来,看来以后PROTEL错误检查不能全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