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协议分析仪用的什么fhy?

楼主(2011-02-26):
全速和低速直接用io就能搞定数据采集.可是高速肯定是搞不定的.
所以需要fhy,是不是所有fhy都能支持呢?
还是没搞明白.

谁拆开过?

大家来讨论一下,20分别让我没人给啊....

网友A:
即使是全速和低速,你直接用io虽然能搞定数据采集,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譬如规范里即使usb的差分线短路或者和电源、地短路,不会损伤物理接口,碰到这种坏设备,你用io口的的分析仪一般是over了。
phy芯片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同时,phy芯片前端是usb接口,后端也是同一的标准,一般是utmi标准,如果只做usb协议上的分析,不做物理接口或者时序分析,phy芯片一般是足够了。
  你所提到的问题,我理解是你想问phy能不能支持全速、低速、高速模式?目前一般的phy芯片可以支持高速、全速模式,低速模式很多不支持,太老了,感兴趣你可看看cypress或者smsc公司的产品。
  目前usb3.0已经出来了,可以关注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我是看了一顿fhy的手册没看明白isp1505.呵呵.
只要fhy能够安静的给我转换总线上的数据到utmi或者ulpi,现在一般是后者了.那就可以了.
按照你说的,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nxp也有phy芯片。
utmi或者ulpi,这个只是引脚复用的问题,差别不是很大。
物理上phy芯片的功能一般是吧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像以太网的phy芯片也是这样的功能。
lz要做usb分析仪?这个难度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关注一下这个东西.
我知道难度大.现在也没能做出来的信心.啥时候有希望且有意义了再去继续

网友B:
目前表示有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