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25640读写

楼主(2011-02-26):
有没有谁用过FM25640或者FM25040,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它来存储,可是看了半天datasheet,还是不知道读写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A:
有没有谁用过FM25640或者FM25040,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它来存储,可是看了半天datasheet,还是不知道读写程序怎么写的
引用 楼主:

半天可能不够

楼主:
:L
那我继续看吧

网友:
铁电存储器用的人太少了

网友B:
SPI接口,很简单。写时先发送1个字节的写命令,再发送2个字节的地址,再发送1个或多个字节的数据。读时先发送1个字节的读命令,再发送2个字节的地址,再接收1个或多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C:
铁电存储器用的人太少了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你没想通,其实跟E2有啥差别,不就少个换页和写入等待周期么,原来写E2的程序毫不修改都可以操作E2

网友E:
铁电的存储操作没啥差别

网友A:
铁电什么都好,除了价格

网友F:
铁电没什么差别吧...

网友G:
铁电存储器用的人太少了
引用 网友D:

我家数字电视的遥控器里用的是铁电,我做的所有东西都是用铁电存储,感觉那东西真的好,从不坏

网友H:
你可以用个带SPI接口的单片机,程序会简单一点。

网友I:
;*********************************
;入口
;DPH    FM25040中的地址
;DPL    单片机中的地址
;R2     发送或接收的数据字节数

WREN:   CLR     CS
        MOV        A,#006H      ;FM写使能
        LCALL        RLMOVE
        SETB    CS
        RET

RLMOVE: MOV        R1,#08H         ;单字节数据写入
RLMOVE1:CLR        C
        RLC        A
        MOV     SI,C
        SETB    SCK
        NOP
        CLR     SCK
        DJNZ        R1,RLMOVE1
        RET

READ25040:CLR   CS
          MOV        A,#03H          ;读FM内存单字节
          LCALL        RLMOVE
          MOV        A,DPH
          LCALL        RLMOVE
          LCALL        RRMOVE
          SETB  CS
          RET

RRMOVE:                              ;读单字节
        MOV        @R0,#00H
        MOV        R1,#08H
RRMOVE1:SETB        SCK                ;
        MOV        A,@R0
RRMOVEA:JB        SO,RRMOVE2
        CLR        C
        JMP        RRMOVE3
RRMOVE2:SETB        C
RRMOVE3:RLC        A
        MOV        @R0,A
        CLR        SCK                ;
        DJNZ        R1,RRMOVE1
        RET

READFM: MOV     R0,DPL
READFM1CALL        WREN                    ;读FM内存多字节
        LCALL   READ25040
        INC        DPH
        INC        R0
        DJNZ        R2,READFM1
        RET

WRITEFM: MOV    R0,DPL
WRITEFM1CALL        WREN
         LCALL        WRITE25040
         INC        R0
         INC    DPH
         DJNZ        R2,WRITEFM1
         RET

WRITE25040:CLR CS
        MOV        A,#02
        LCALL        RLMOVE
        MOV        A,DPH
        LCALL        RLMOVE
        MOV        A,@R0
        LCALL        RLMOVE
        SETB CS
        RET

网友J:
我写过X5645的程序, 都是8KSPI接口, 不知是否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