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推荐下螺线管方面的书籍、参考资料吧

楼主(2011-02-26):
在坛子里各位大仙的帮助下
我感觉自己要看看螺线管方面的书籍或者资料
大家有啥好的推荐没?
谢谢

楼主:
为啥没人回答呢?

网友A:
图灵 应用电磁学基础(第4版) 448页 27.7M 清晰书签版.part1.rar
图灵 应用电磁学基础(第4版) 448页 27.7M 清晰书签版.part2.rar
〓◆ 电磁铁设计相关专辑 81.4M ◆〓 , 很有用的哦

螺线管和电磁铁把电线绕成一个圆柱状线圈,而它的直径比圆柱的高度小时,这个线圈就称为螺线管。通电螺线管中的磁场是均匀的,与磁铁的磁场相似,而磁场方向与螺线管的中心轴平行,见图1。

图1: 螺线管的磁场与磁铁的磁场相似
若将通电的线圈绕在一根铁芯上,线圈所产生的磁场会被铁芯强化,从而形成了一个电磁铁,见图2。

图2: 通电的螺线管绕在铁芯上
电磁铁把电能转变为机械能,它可用于很多电动装置中,例如电路断路器、电动机 (马达)、继电器等。

网友B:
楼主是那个要产生0.2N力拉弹簧的吧?
老tyw图中,导线是绕在铁心上的。如果将导线绕在空心管上,铁心小一些,可以与绕线空心管相对轴向移动,则通电后铁心趋于移动到空心管中心处。此移动趋势若受阻碍(例如联接于你的弹簧)则将产生力的作用。

网友C:
最好去买成品。

网友D:
我公司有磁保持继电器,要不让仓管寄几个样品给你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谢谢 应该会有成品卖吧?

网友E(2017-03-13):
最近也在玩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