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

楼主(2011-02-26):
告诉我的程序错在哪里了:

题目:用动态扫描方法和定时器1在数码管的前三位显示出秒表,
精确到1%秒,即最后一位显示1%秒,一直循环下去
设时钟频率为12M

我写得成的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num1,num2,num3;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init()
{
TMOD=0X01;
TH1=(65536-10000)/256;
TL1=(65536-10000)%256;
EA=1;
ET1=1;
TR1=1;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z)
{
uchar ge;
ge=z;
dula=1;
P0=table[num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if(num1==10)
{
  num1=0;
  num2++;
  dula=1;
  P0=table[num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if(num2==10)
  {
   num2=0;
   num3++;
   dula=1;
   P0=table[num3];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num1);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10000)/256;
TL1=(65536-10000)%256;
num1++;

}
出现的现象:百位一直显示8,个位十位不断乱闪
希望前辈们能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哎 没有接线图 我这个菜鸟还真是没猜出来 你怎么驱动数码管的!

网友B:
显示1%秒没意义的,人眼根本就看不清

网友C:
还是有意义的,看田径比赛,不少名次的差别是ms级别的:lol

网友B:
计时当然有意义,但是实时显示是看不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