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大电流任何控制?

楼主(2011-02-26):
RT,
直流大电流任何控制通断?  直流电压: 12V /  24V  ,  电流 500A:(

楼主:
应该是如何控制通断?到处是错别字!

网友A:
看你的开关速度要求,有大电流MOS管,还可以用电机带铜滑块,后者可控制的电流可以更大。

网友B:
用接触器吧

网友C:
直流大电流任何控制都可以。

网友D:
500A,确实有点恐怖,要求速度不快的话,用机械方式吧,不计成本IGBT上,但是续流二极管要做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响应时间没那么精确.我想问的是机械式,会不会有火花?触点寿命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