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单片机从何种开始????51?PIC???

楼主(2011-02-26):
收能用的学习板,洞洞板的也行,本人想学单片机。先从简单的开始。人穷没法子

网友A:
下个protues吧,直接搭电路模拟。一毛钱都不用花。

网友B:
实践大于理论,也有趣的多,推荐从51开始。且资料也多。也可以自己做实验板。

网友C:
单片机高人不一定用51,但是没学过51的人一定不会是单片机高人

网友D:
51单片机比较好上手,如有一定的数电基础就更快了!单片机的难点在于对中断系统的深入剖析,如果能够充分掌握中断机理的话不难成为高手,当然这仅仅是必要条件!要想成为高手还需要在其他外围硬件和软件算法上下功夫!

网友E:
你可以去北京的知春电子城8楼,上面有老姚的东西,很便宜的,十几块钱,买几个STC单片机,回来自己学就可以了,成本N低!

网友D:
忘了加一句,初学51最好不要上来就用c51,尝试用汇编试几个小程序也有助于对51的深入了解。

网友F:
51,易于入门

楼主(2012-03-15):
我在桂林,买个东西都很难,89以51都没有卖,很烦。网购有点难度,没网银,直接汇钱,被骗了两次。

网友G:
弄个网银很简单的

网友H:
“直接汇钱,被骗了两次”

还有这么坑的,再汇钱的时候,叫他们先给你传营业执照

网友I:
直接上cortex-m吧。

网友J:
同情lz遭遇

网友J:
51单片机相对其他简单,资料多,如果一本书看不懂可以再换一本对比看。

网友K:
我也刚学单片机,进来看看!~

网友L:
51嘛,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
c51不是标准c,
弄了51,再去弄其他平台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很多特性都不适用了~~

网友M:
我总觉得用什么单片机不是特别重要,能做出什么东西,做到哪种程度才是主要的,选型是按照需要来选的,学习学通51,掌握编程思想,搞其他的只是换个平台而已,多见几款其他的,其实都差不多,不要有太多压力

网友N:
很简单
先选资料,选一套好的:

国内外都有人研究,网上讨论也多,实际应用也多,

然后再用资料上介绍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K:
51入门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