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单片机控制74HC595的OE脚实现LED全局渐变的问题

楼主(2011-02-26):
我用单片机控制595的OE脚,输出PWM波形,实现LED渐变,怎么在渐变的过程中,在刚渐亮,或刚熄灭的时候,LED要闪一下,有谁知道这个问题吗
主程序
       if (percent <150 && light==1) percent = percent+1;
       else light =0;

       if (percent >0 && light ==0) percent = percent-1;
       else light =1;
中断函数
void pulse()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 = 0xfc;
TL0 = 0x66;

if (times++ == percent) oe= 0;
else if (times ==140)
{times =0;oe= 1;}

}

楼主:
咱没人回复啊,自己顶个.
另外,单片机控制595,595IO口控制8050的基极.

网友A:
呵呵,拿示波器看看LED的输入波形,然后再分析啦。波形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哦

网友A:
同时 建议将以下程序
     if (percent <150 && light==1) percent = percent+1;
       else light =0;

       if (percent >0 && light ==0) percent = percent-1;
       else light =1;

改为:
     if ( (percent <150) && (light==1) ) percent = percent+1;
       else light =0;

       if ( (percent >0) && (light ==0)) percent = percent-1;
       else light =1;

楼主:
你这两个程序不是一样的吗?啥也没改啊

网友B:
使用“分场扫描”,一个PWM周期扫8次就可以做到256级灰度,可以多片595串联,比如10片,就可以控制80个LED,每个单独的有256级灰度。

网友A:
很明显麻if语句中加了括号

if (percent <150 && light==1) percent = percent+1;
改为
if ( (percent <150) && (light==1) ) percent = percent+1;
我05年做毕业设计时用Keil编译器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好像写成if (percent <150 && light==1) 优先级有问题,后来都加了括号。
干了几年项目,编程序我从来不用默认优先级,多用括号,呵呵。免得留后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