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一次侧的地,与二次侧的地

楼主(2011-02-26):
开关电源一次侧的地,与二次侧的地之间为什么要用电容相连?
大侠,我看到的所有的开关电源,AC/DC,隔离的那种
其中一次侧的地,都与二次侧的地通过一个Y电容相连
为什么要这样连呢?
这个电容大小及耐压该如何选择呢?
可能很多人会直接说是EMI,我就想知道,EMI的话是怎么影响的?
随便找了几颗芯片,打开它的datasheet,里面都有这个电容的

楼主:
有人跟我说,是提供一个大地回路,让二次侧的干扰跑到大地去
如果是跑到大地去的话
那为什么不直接接一个电容到220V的那个地线端呢?
而现在却是接到了220V的L N整流出来的地

网友A:
让一定频率的干扰信号跑到大地中去

所以要有合适的阻抗  否则就不对了

网友B:
这一噪声电压,是由于变压器初级到次级的分布电容而引起的,所以要将红圈中电容接变压器初级的“地”。
接到220V输入的“地”反而起不到作用。

网友C:
初级的脉冲电压可以通过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绕组之间的分布电容出现在次级的两根直流输出线上,产生共模骚扰的输出。作为解决方案,可以在初级和次级回路的地线之间跨接一个电容CY,这个电容将为共模电流返回初级侧提供通路,从而抑制次级输出线上的共模骚扰。

网友D:
一般是222/1KV

网友E:
为什么Y电容在这个图的一次侧不是接地地? 而是+300V呢?

网友F:
标记一下,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G:
消除共模干扰

网友G:
交流电源输入分为3个端子:火线(L)/零线(N)/地线(G).在火线和地线之间以及在零线和地线之间并接的电容,一般统称为Y电容. 这两个Y电容连接的位置比较关键,必须需要符合相关安全标准, 以防引起电子设备漏电或机壳带电,容易危及人身安全及生命.它们都属于安全电容,从而要求电容值不能偏大,而耐压必须较高.一般情况下,工作在**带的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7mA;工作在温带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35mA.因此,Y电容的总容量一般都不能超过4700PF(472).

特别指出:作为安全电容的Y电容,要求必须取得安全检测机构的认证.Y电容外观多为橙色或蓝色,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如UL、CSA等标识)和耐压AC250V或AC275V字样.然而,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5000V以上. 必须强调,Y电容不得随意使用标称耐压AC250V或者DC400V之类的普通电容来代用.

在火线和零线抑制之间并联的电容,一般称之为X电容.由于这个电容连接的位置也比较关键,同样需要符合相关安全标准.X电容同样也属于安全电容之一.根据实际需要,X电容的容值允许比Y电容的容值大,但此时必须在X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安全电阻,用于防止电源线拔插时,由于该电容的充放电过程而致电源线插头长时间带电.安全标准规定,当正在工作之中的机器电源线被拔掉时,在两秒钟内,电源线插头两端带电的电压(或对地电位)必须小于原来额定工作电压的30%.

作为安全电容之一的X电容,也要求必须取得安全检测机构的认证.X电容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和耐压AC250V或AC275V字样,但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2000V以上,使用的时候不要随意使用标称耐压AC250V或者DC400V之类的的普通电容来代用.

通常,X电容多选用纹波电流比较大的聚脂薄膜类电容.这种类型的电容,体积较大,但其允许瞬间充放电的电流也很大,而其内阻相应较小.普通电容纹波电流的指标都很低,动态内阻较高.用普通电容代替X电容,除了电容耐压无法满足标准之外,纹波电流指标也难以符合要求.
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应用中允许的峰值脉冲电压 过电压等级(IEC664)
X1             >2.5kV ≤4.0kV             Ⅲ
X2                 ≤2.5kV                 Ⅱ
X3                 ≤1.2kV                 I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绝缘类型           额定电压范围
Y1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 250V
Y2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3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4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
X电容接在L,N之间,降低的是差模部分的一些干扰.差模主要集中在1M以下的频率.
Y电容是L,N与大地PE之间的,主要是为高频信号提供最快捷的回路通道,降低高频信号给系统带来的影响.
X电容一般取值在100nF~2.2U之间,我一般用470nF,差模部分干扰严重的时候我一般用680nF.但是我见过别人用2.2UF的,似乎过于奢侈.因为这个电容是很贵的.
Y电容取值切不可过大,一般有1nF,2.2nF,4.7nF可供选择.我一般选用2.2nF.
Y电容选取切要注意.并不是越大越好,建议不要超过10nF,取值太大,与大地之间的漏电流就会变大,不符合安规的要求,会有安全隐患.比如有些电器,用起来有时候麻手,就是这个原因.
至于X,Y电容消除干扰的原理,本贴暂不作讨论.大家只要了解一下,X电容主要消除1M一下差模部分的干扰,Y电容是消除1M以上高频部分的干扰就可以了.
-------------------------
X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安全电阻,用于防止电源线拔插时,由于该电容的充放电过程而致电源线插头长时间带电.安全标准规定,当正在工作之中的机器电源线被拔掉时,在两秒钟内,电源线插头两端带电的电压(或对地电位)必须小于原来额定工作电压的30%.

网友G:
X和Y电容都是安全电容,区别是X电容接在输入线两端用来消除差模干扰,Y电容接在输入线和地线之间,用来消除共模干扰;
X电容采用塑封的方形高压CBB电容,CBB电容不但有更好的电气性能,而且与电源的输入端并联可以有效的减小高频脉冲对开关电源的影响。
Y电容---有高压瓷片的。Y型电容连接在相线与地线之间。为了不超过相关安全标准限定的地线允许泄漏值,这些电容的值大约在几nF。一般地,Y电容应连接到噪声干扰较大的导线上;
Y电容分为Y1电容和Y2电容,Y1属于双绝缘Y电容,用于跨接一二次侧.Y2则属于基本单绝缘Y电容,用于跨接一次侧对保护大地即FG线。
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X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应用中允许的峰值脉冲电压   过电压等级(IEC664) X1              >2.5kV ≤4.0kV          SW { {
X2                           ≤2.5kV          IY-F 6bXV
X3                            ≤1.2kV }_.T.S@;9e

Y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绝缘类型   额定电压范围
Y1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 250V
Y2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3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4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
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
根据IEC 60384-14,电容器分为X电容及Y电容,
1. X电容是指跨于L-N之间的电容器。
2. Y电容是指跨于L-G/N-G之间的电容器。 (L=Line, N=Neutral, G=Ground) 。

网友H:
为什么Y电容在这个图的一次侧不是接地地? 而是+300V呢?
引用 网友E:

同问

网友G:
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
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
根据IEC 60384-14,电容器分为X电容及Y电容,
1. X电容是指跨于L-N之间的电容器。
2. Y电容是指跨于L-G/N-G之间的电容器。 (L=Line, N=Neutral, G=Ground) 。

网友G:
仔细阅读下-----这个说明的很清楚了 -----你在看看EMC的资料自己熟悉下-----就是消除共模干扰-----怎么消除共模干扰-----在什么情况下怎么处理?  标明的很清楚了---- 哈哈

网友G:
时间问题---你自己看资料。消除共模干扰怎么消除-----优缺点等等------怎么引入的怎么来避免。共模产生的来源等等----这个需要你自己查阅资料看--以及自己做实验用仪器来观察-----

网友F:
to 7楼和15楼:
     其实你也可以用两个Y电容,一个跨接+300V和次级地,一个跨接一次地和二次地。

网友B:
7楼和12楼:
对交流来说,一次侧的地,和+300V是一回事。

网友I:
回复 网友G:

不知道这个解释和上面的问题有什么联系

网友G:
一般地,Y电容应连接到噪声干扰较大的导线上;----------抑制共模干扰
b]根据IEC 60384-14,电容器分为X电容及Y电容,
1. X电容是指跨于L-N之间的电容器。
2. Y电容是指跨于L-G/N-G之间的电容器。 (L=Line, N=Neutral, G=Ground) 。
对交流来说,一次侧的地,和+300V是一回事。

网友G:
根据你这个图来分析---那条线噪声干扰的比较大?----------那么就用Y电容处理那条-------

网友J:
高手出现,标记一下

网友K:
20楼 :“对交流来说,一次侧的地,和+300V是一回事。”  +300V和一次侧的地是“交流”??

网友E:
应该是震荡时候地和正电压端一回事, +300V并不是完全加到变压器两端吧?

网友L:
从EMI方面考虑,把前面的滤波整流也加进去,如图,变压器初次级有分布电容,次级端对参考地有分布电容

如果有这个电容,开关管产生的噪声(干扰),经过变压器的分布电容传到次级,然后经过这个电容又返回开关管,因为对参考地的分布电容很小,所以绝大部分都会回传到开关管,只有很少的部分经过对地的分布电容传出去形成EMI干扰:如图

如果没有这个电容,开关管的噪声经过变压器的分布电容传到次级,然后经过对地的分布电容传出去形成EMI干扰,因为这个噪声是高频,前面的共模电感对其滤波作用有限,很容易造成EMI超标

网友L:
如果变压器初次级之间加屏蔽层,然后接到开关管的地(发射极),那么这个电容的作用会减少很多,但加屏蔽层成本高,工艺要求高,

网友M:
标记一下

网友N(2012-03-21):
标记下:loveliness:

网友O(2012-12-04):
楼主的第二个问题没有回答:为什么TOPSWITCH的Y电容不是一二次侧地对接,而是由一次侧高压接到二次侧地???高手回答,继续标记,好像贴在时间很长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初级的脉冲电压可以通过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绕组之间的分布电容出现在次级的两根直流输出线上,产生共模骚扰的 ...

5楼正解

网友Q(2018-09-12):
引用 网友B:
7楼和12楼:
对交流来说,一次侧的地,和+300V是一回事。

但是很多开关电源的一次侧都是经过了桥堆的啊?这个时候的电压就不是交流了。那这个要怎么理解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Q:
但是很多开关电源的一次侧都是经过了桥堆的啊?这个时候的电压就不是交流了。那这个要怎么理解呢? ...

原话是:“对交流来说,一次侧的地,和+300V是一回事。”
是“对交流来说”,并不是说“这个时候的电压就不是交流”。

网友Q:
引用 网友L:
从EMI方面考虑,把前面的滤波整流也加进去,如图,变压器初次级有分布电容,次级端对参考地有分布电容

如 ...

不太明白传到大地了怎么还会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