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线电缺相检测办法

楼主(2011-02-26):
标题说的比较笼统。
最近做的东西需要带三线电缺相检测功能,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感觉不清楚,看到很多检测办法都是基于三相四线制的,也就是说没有零线是不行的。但是很多工业场合,人家配电箱里就不给你零线,就三根火线让你测,这点比较郁闷。三相四线制的缺相检测我看到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三根火线分别接一个大功率电阻,然后三个电阻星型相接到一起,这个接一起的公共点对零线的电压就是判断缺相的依据,可惜现场没有零线,所以特此求高人支个招。

网友A:
两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B:
分别测量两线之间的电压就可以了吧,测两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简单的办法可用两个光耦,反相并联个二极管,经电阻限流后接在相间,其输出将是过零脉冲,如果脉冲丢失则说明缺相,并且可以知道是哪一相出了问题。

网友D:
简单的办法可用两个光耦,反相并联个二极管,经电阻限流后接在相间,其输出将是过零脉冲,如果脉冲丢失则说明缺相,并且可以知道是哪一相出了问题。 ...
引用 网友C:

春哥高见!

春哥的思路非常正确!

网友D:
用两个光耦检测三相缺相,对中间一相缺相需作软件判断,如两路过零脉冲输出同相,则缺相,两路过零脉冲输出不同相,则没缺相。

网友E:
这个还是比较难的
看相电流有没有
如果没有相电流或是相电流不平衡,断相了

楼主:
感谢chunyang大侠指点
求教那个过零脉冲是什么样的?话说目前做的这个缺相检测功能 只要很简单的就行,不需要判断是缺哪一项,缺相报警只要亮个LED灯就可以了,所以我不想让MCU来做检测,能直接挂个LED在电路上就好。

楼主:
写写代码还行,电力方面的知识真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F:
向春哥请教:
1、并的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2、若连接着负载,判定算法该怎样?

楼主:
念咒烧香召唤春哥·······

网友C:
向春哥请教:
1、并的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2、若连接着负载,判定算法该怎样?
引用 网友F:

A1:LED的反向耐压不高,反向并联的二极管是保护LED的。
A2:无所谓算法,123jj说的不错,有负载时看相位,没负载时看有无输出,你画个图就明白了。

网友G:
缺相检测一般用于三相电机, 缺一相, 由于电磁耦合作用, 断电一相的端口仍然会有比额定值差的了不多的感应电动势, 不可用电压法, 要用电流法

网友H:
利用电流互感器,然后整流,检测电压大小。这样不知道满足楼主要求不。水平一般,要是说错,请不要见笑。

网友I:
19楼说错了一点点,应该是使用电压互感器。

网友J: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线电压就可以判断是否缺相

网友K:
如果单检测缺相的话,一路光耦就可以了。我是这样做的:三线,两线进变压器如果这两线缺一就没电了,另外一线和进变压器的一线连线像春阳老师说的一样。因为光耦的集电集出来的是方波,用电容滤波后出来的肯定要比VCC的电压低,然后用比较器就行了。

网友K:
如果缺相了光耦出来是VCC。

网友D:
17楼大蚂蚁说的非常好,赞一个~~~

春哥的用法属于HOT大叔经常推荐的“非典”用法,关键是只用2个光耦检测,通过软硬件结合判断缺相,是目前成本最低的,广泛应用于各天朝山寨小厂。

如你想使用3个光耦,想通过纯硬件方式检测判断缺相,反而此路难通也,硬件代价比较高也~~~

网友D:
我在想~~~

春哥的学识很深,思路正统,一直是执行正宗经典路线的典范,不知怎么会想到用此“非典”作法?觉得很奇怪,只能说,那春水太深了,深不可测~~~  :lol

网友L:
有现成的产品卖的,你买一个研究研究,两个灯,一个缺相一个正常。是检测相位的。图没在电脑上,网上可能能搜的到。

网友K:
仅仅使用软件通过两个光耦过零判断在软件滤波方面要下点功夫。硬件用一片LM258,两个光耦和一些贴片电容电阻足以,而且抗干扰能力比软件要强。

楼主:
拜谢各位大侠指教
我想办法找到一个缺相检测的电路板,纯模拟的,也就是说缺相指示灯不用MCU控制,从三相电出来分别窜入大功率的电阻和二极管,然后接入光耦输入级,同时光耦输入级反向并入二极管,这样的电路有3条差不多一样的,也就是 A-B B-C A-C,貌似和春阳大侠说的原理一样。
但是光耦输出后面是用纯模拟做的,我看不大懂了,我想还是用MCU来检测吧,但是对光耦输出的信号是啥样的没个概念,求指教啊····

网友M:
但是光耦输出后面是用纯模拟做的
----------------------------------
看看用到的是什么IC  ? 是D触发器还是什么?

网友N:
缺相检测一般用于三相电机, 缺一相, 由于电磁耦合作用, 断电一相的端口仍然会有比额定值差的了不多的感应电动势, 不可用电压法, 要用电流法
引用 网友G:

N年前在工厂做电工时发现运行中的三相电机缺项后然在运行,测量三相电压然有电压,
当时为此还写过一遍稿子去投稿,没有结果,感觉很多没技术含量的都发表了,我的干嘛就没能发表。郁闷。

单纯的,电压、相位检测都是不严谨的,正常三相电压是:电压平衡、相位差120度,缺一不可。基于不严谨的检测只测电压、相位之一也可以,对于电压检测,分辨率达到1%也是可以检测出一般缺项的 。

楼主:
刚请教过老电工 发现蚂蚁大侠说的对,缺相检测用在三相电机上,就算缺少一项,这一项跟其他两项相比任然有电压,这电压是通过电机的线圈绕组传过来的,理论上讲用检测电压的办法不适合,但是我又不想用电流互感器啊,好大坨的·····

网友O:
仅仅检测电压是不够严谨的,还必须检测线路中的负载电流,也就是说要同时检测三相电压和三相电流加以判断。因为实际情况中可能存在某一相线路接触不良的隐性故障,这种情况下测三相空载电压往往是正常的(俗称“虚电压”),但当带上负荷后,接触不良的那一相电压会急剧下降,该相导线中的负荷电流也很微小,即表现为空载时三相电压正常,负载时缺相。

网友N:
刚请教过老电工 发现蚂蚁大侠说的对,缺相检测用在三相电机上,就算缺少一项,这一项跟其他两项相比任然有电压,这电压是通过电机的线圈绕组传过来的,理论上讲用检测电压的办法不适合,但是我又不想用电流互感器啊 ...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是精确测量电压判断然可以检测出缺相,如果是粗略的判断有没有电压当然不行。
电机缺相后反馈过来的电压是比较复杂的,电机运转与不运转又不一样,空载与重载也有差别,然而如果是精确测量电压再判断都可以区分出来!

楼主:
楼上说的太对了,老电工也是这么跟我说,电机转于不转,负载程度都会影响你采集到的电压,精确测量嘛,成本和体积又太大,头疼啊·····

楼主:
这贴我要顶上去。
刚请教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测三相电缺相的思路,就是从测三相电的频率入手,可以从三相频率表这类仪表找到思路,三相电分别通过大功率电阻和二极管整流后接到光耦,光耦出来的信号就是50HZ的脉冲,这样的线路共三条,如果缺相就能检测到某两路上收不到50HZ的脉冲,求教大侠们 这么做可行么。

网友P:
用光耦以及频率的方法都不是可靠的方法。所谓“缺相”, 并不是某一相完全没有电压电流,例如 Y-delta变压器的 delta端或者电机。真正可靠判断缺相的方法比较复杂, 是多种方法组合判断。主要的一种是正序或负序电流电压: 将另两相分别延迟 1/, 2/3(6.7ms, 13.3ms) (移相120, 240度)后叠加。 如果缺相, 那么会有一个很大的负序电流电压。

楼主:
楼上的说法 让我一头雾水啊,但是网上看到很多电路,和问别人借鉴的电路都是简单的串电阻进光耦的居多,和春阳大侠说的类似,我的想法是测出3相电的相位时间差,如果有缺相得话,测到的脉冲时间差应该乱掉。

网友N:
楼上说的太对了,老电工也是这么跟我说,电机转于不转,负载程度都会影响你采集到的电压,精确测量嘛,成本和体积又太大,头疼啊·····
引用 楼主:

啊!算起来我就是个够老的电工了,95年入行的。
如36楼所述,如果严谨地判断缺相,相位、电压都是要同时判断的,
要省钱省事选择一种判断也可以,但是此时在极端情况时缺相了就有可能判断不出来。

楼主:
客户要省钱又好用的,这可两难了,不过我准备用测相位办法试试。

网友Q(2011-10-13):
回复 网友C:
果然是高手

网友R(2012-09-19):
回复 网友C:
春哥你好,我是做的三相整流,以及三相的有源功率因素校正,目的是使网侧电流电压同频同相,但是如果照这样做的话,岂不是我本来已经达到了同频同相,但是又被这个电路把电流波形弄乱了?
还请春哥赐教啊!

网友S(2015-08-05):
引用 网友D:
17楼大蚂蚁说的非常好,赞一个~~~

春哥的用法属于HOT大叔经常推荐的“非典”用法,关键是只用2个光耦检测 ...

请问这种非典用法的资料能在哪找到麽 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

网友T:
如果有电动机等负载,上位缺相时,电压不会是0,因此可靠的方法应该是电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