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电缺相检测电路

楼主(2011-02-26):
应用场合是三相三线制的 也就是说没零线,要求做的尽量小,器件少,判断到缺相时只要亮个LED灯就可以的,不用管缺的是哪相。请教熟悉这方面的高人指点

网友A:
试试这个电路能不能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很符合LZ的要求

网友C:
总有很多无私的人!

网友D:
好像不符合楼主要求吧?应该把三个继电器串联再增加部分电路才能实现

网友E:
成本有点高

武极天下最新章节 77wx.org/read/219/index.html

网友F:
上面电路完全能达到楼主的要求,还可以减少J3。

楼主:
这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G:
电路工作不可靠,380V的继电器通电吸合后,电压下降到200V不一定能释放!

网友H:
有一种接触器可以检测是否缺相,缺相就跳闸。复杂一点的话,可以采用相间电压采样,输入差分放大器放大判别。

网友I(2011-03-29):
高手呀,我自叹不如,我总想的是用采样电路,比较电路等等,一大堆东西做出来的保护器,呵呵
实在是高手,佩服

网友J:

我是这样用的

网友K:
上面的电路很好啊,省电又安全。

网友L:
这张图不用这么复杂——依然用AC380V的继电器,取消J1或J2或J3其中之一,右边的接点改为常开接点串联就OK!

网友L:
这张图也可以参考我15楼进行简化,OK!
——

网友L:
这种通过“国标”的能不能介绍介绍?
不会很耗电吧?
17# 王奉瑾

网友M:
16楼的电路,如果负载是一个三相电机,虽然前面的保险断了一相,但是否会通过电机的线圈再回来?
最好给个全图看看。

网友L:
这个不用再画图了吧?

1 假设是去掉PH505,那么就是将图中该器件的输入和输出直接短路。{这句说明实施方法}
2 你说电流从电机回来,这是正确的,也是考虑周到之处。但是,由于PH505和PH504任意时刻只有一个方向有电流流过(导通),那么,从电机绕回来的电就根本不起作用了。当然,这里有一个情况必须注意——有些光耦是交流光耦,即两个方向的电流都能起作用,因此,电路设计时不能让只有一个方向的电流流过就能起作用。如果是使用单向(直流)光耦,你也不必担心此时的检测效率问题,因为线电压的相位差是60°,而相电压的相位差是120°。

19# weihualong

网友N:
呵呵!拆一个相序保护器看看吧!基本都是324+继电器方案做得!

我是用单片机+光耦做得!

网友O(2012-02-28):
哈哈,总是有这么无私的人,太好了,找了这么长时间终于找到了

网友P(2013-04-23):
我也想做一个缺相远程报警电路,有谁还有这方面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