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 疑问

楼主(2011-02-26):
现在家电下乡了,农村基本家家有大电器,比如冰箱 洗衣机 这些大家电肯定有要接地插头(三角插头),其一头是是所谓的地线,大家都明白,要是大家电漏电,而没有地线接地,后果很严重!!

我的疑问是:农村的三角插座安装在墙里,其地线真的接地了吗??? 就是城里的所谓商品房 地线又是怎么接的呢??难不成把地线埋进墙里和钢筋接触了,这样就接到地下???

网友A:
城市里的成品房都有专用铜条连接到地下铜框接地。至于农村的农村的三角插座,为了省钱基本是悬空的,根本没有接地。

网友B:
正规的建筑,按国家标准必须设置接地网,农村自建房的话,因缺乏相关概念和技术通常没有,但完全可以自制:找一根一米五到两米长的建筑用螺纹钢,在跟部用电线密绕后用电工胶布密封,绕线处最好先打磨除锈,然后在屋后背阴处的土地上将螺纹钢完全打入地下,对于南方,这样的接地已经算比较可靠了,注意做好导线和螺纹钢的接触点放锈即可。标准的做法需要挖坑,施工量较大,有关技术可在网上搜,大把。

网友A:
要保证接地面潮湿,如果只是埋在干燥的地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

网友B:
所以才说是南方屋后背阴处……

网友C:
老家的供电线只有两根,能省得都省了

网友D:
不怕麻烦的话最好是自己按照标准埋设正规的接地网和接地线;
如果怕麻烦的话,则应该给洗衣机、电饭煲等的插座加装个灵敏度高点的漏电保护开关、或者漏电保护插头

网友E:
现在农村新建房子已经重视这问题了。

网友A:
楼上说的情况根本没有改变,农村房子还是没有拉地线的,但房子起得高了,基本家家户户都做避雷针。
地线还是没有人做,可能是因为电工为了省事(因为拉电线就包括拉地线,不拉电线就省事),不然他建议了,房主还是会花钱拉的。

网友F:
那确实,三角插座的底线都是悬空的。

网友G:
所以经常电s人。

网友H:
自己埋个镀锌的铁棒埋起来。

网友I:
社会主义好。我们赶上好时代了。

网友J:
一般都是接到水管上

网友H:
16楼:

农村的水管是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