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ESD测试,设备“被”断开连接

楼主(2011-02-26):
我这边做一个设备改造,原来的是一个USB设备,现在要在上面再加一个小电路板,但是加进去小电路板之后,做ESD检测,连笔记本做,设备进入工作状态,USB供电。
   VCP或者HCP的时候,8KV打耦合面,约10次左右,设备就会从电脑端丢失,不需要插拔,再关闭软件,重新打开后,设备又恢复正常。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以前接触ESD检测,只是做直接放电,就是在电气金属点上做接触放电,或者接口附近做气隙放电,但是打耦合面的放电,类似于电场辐射了是吧,这样的辐射把设备从电脑上“断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或者怎么解决呢?
    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