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34063的问题

楼主(2011-02-26):
我设计是按12V输入,18V输出这样的,但是有可能输入电压会达到24~30V,这样会对MC34063部分的电路造成损害吗?

网友A:
耐压不够就会坏

网友B:
34063的输入电压范围是3-40v,只要不超过这个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C:
有升压,有降压,问题估计会比较大

网友D:
这样发热会不会很严重呢,,,

楼主:
不是升降压,输入通过肖特基二极管连接到输出,也就是说24V的时候实际上用到的是输入的电压

网友E:
一般不會損壞.

网友F:
按楼主的要求做成SEPI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