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控制220V~380V交流接触器该选用哪种控制器件?

楼主(2011-02-26):
公司现在有一种交流接触器,看说明书交流额定电压和电流是380V和0.95A,本来想用那种常见的5V固态继电器HT3F,但有点担心安全等方面的问题。请问各位,一般用单片机控制交流接触器中间用什么器件来控制好一些?

网友A:
中间继电器。

网友B:
通常是用小双向晶闸管。
一般要加光耦隔离。
如果是用固态继电器,参数合适就可以用。

网友C:
用小继电器最省事了。

网友D:
可以选择的有:继电器、可控硅、固态继电器、VMOS管等,省事且便宜的是用可控硅或继电器。

楼主:
恩,就用继电器了,到时候多些时间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