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 IDE调试问题

楼主(2011-02-26):
CW_S12_v5.0在线调试时,在观察窗口添加变量后保存,重新烧写程序,新添加的变量没有显示出来要重新输入!请高手指点!

楼主:
卸载后重新安装,行了!

网友A:
要保存变量是要先保存,然后再关闭调试窗口,再重新打开这个时候调试才是保存后的调试窗口!

楼主:
保存了关没有闭倒也没有注意,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