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51程序keil不能编译

楼主(2011-02-26):
我是菜鸟,也刚学会用keil,好像是什么设置不对,不知道怎么设置,请高手帮帮忙

"V_SW.obj"
TO "A_SW.omf"
RAMSIZE(256)
CODE( 0X0000-0X7FFF )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A22H BYTE (126%) *
******************************************************************************
Program Size: data=120.1 xdata=0 code=2766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C:\KEIL\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google 说:
限制版本0800H字节代码大小限制;使用:0A22H字节(126%)

网友B:
你的Keil软件为DEMO版(未**)程序大于2K(800H)就不能编译,下个**版就行了.

网友C:
恩 却是是像楼上说的  我也遇到过  后来弄了个**才解决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