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19XX用ICD2调试的问题(Vpp大于19XX的最大值)

楼主(2011-02-26):
已经按照16F19XX的DATASHEET里的说明加了电压保护电路,可为什么打开项目后还是提示ICDWarn0068: This device has a VPP(max) below the minimum ICD2 VPP level of 12V. Please ensure that protection for MCLR is in place?
测得ICD 2的MCLR引脚电压为0V,但在MPLAB IDE的ICD2 Settings里进行自检都是Pass,而且Power项里显示Target Vdd为4.77,Target Vpp与MPLAB ICD2 Vpp都是11V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ICD2好象不支持PIC16F19XX把...

在家里,明天到办公室我再核实.

网友A:
经查,ICD2支持PIC16F19XX

那可能需要你对照手册接外部电路了,或者换一个ICD3或者PICKIT3用用

网友B:
在19XXMCLR端接一个并联稳压电路使之不超过8V。MPLAB说明中有。

网友C:
换PICKIT3或者ICD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