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RCC式电源稳压原理

楼主(2011-02-26):
各位大侠,
    最近学习RCC开关电源,看一本日本人写的书。
    看到RCC电路对输出地控制时,怎么都看不懂,这个问题困扰我两天了。能力有限,只能求教高人,先谢过了。
    具体见下图!

楼主:
如下图。
  当TR1导通时,次级电感被充电,存储能量。当TR1关闭时,次级电感释放能量。
  图中DZ体现对输出VO的控制。当VZ导通时,TR1基级电流被拉到DZ,从而关闭TR1.
   请教各位,DZ的控制具体如何进行的?是在TR1的ON期间还是OFF期间。看书上的描叙实在无法理解。
  跪求!

楼主:
图中基本工作原理:
   当TR1导通时,次级蓄能。TR1关闭时,次级释放能量。
   NB为反馈线圈。  DZ决定输出电压VO。
   当TR1导通时,NB同名端产生正电压,加剧TR1导通。
   当TR1关闭时,NB产生于同名端相反的电压,对C2充电。随着VO的增加,VC2的电压增加(VC2此时为负电压,通过D3充电)。当某个时刻,DZ导通,从而更加关闭TR1。

楼主:
接上贴!
    随着次级线圈的能量消耗,VO下降,则VC2负电压也下降,从而DZ不再导通。
  请问基本原理是否理解正确?

网友A:
理解RCC难点之一。
注意D3C2构成整流滤波电路,稳态时C2两端电压近似直流,上正下负。
变压器次级绕组释放能量完毕后两端电压反转,Nb绕组上正下负,此电压通过D2(和一个电容)再与C2两端电压叠加,施加于Tr1基极。
若输出电压升高,则C2两端电压也增加,Nb绕组与之叠加后,施加于Tr1基极信号减小,所以RCC开关电源输出减小,达到稳定目的。

楼主:
感谢maychang!
   我认为C2电压升高后加深TR1的关闭状态,待次级线圈能量慢慢释放,输出电压VO降低。这样C2电压也跟着降低,DZ不再被击穿,从而TR1又开始导通。这样又给次级线圈充电,反复如此。
   那这样DZ通过控制TR1的关闭时间来控制VO值的稳定输出?
   那V_DZ=VB(关闭时)--V_D3+0.7?
   不知以上理解是否正确。谢谢啊。

楼主:
还要好好理解6楼的话,上面的理解应该是错误的。

网友B:
驱动绕组不经限流直接驱动三极管,觉不觉得有问题?

网友C:
驱动绕组不经限流直接驱动三极管,觉不觉得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问题哦!

LZ的图只是一个原理示意图,实际上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V_DZ=VB(关闭时)--V_D3+0.7
此公式计算DZ是否正确,是如何计算的?
书上是V_DZ=VB(关闭时)-V_D3-0.7
求好心人,牛人解答,郁闷啊,想不通

网友D:
10楼
         驱动绕组不经限流直接驱动三极管,觉不觉得有问题?

你说的限流是指什么,通过什么器件来限流,加在哪里呢?学习中..........

网友E(2013-01-13):
引用 网友A:
理解RCC难点之一。
注意D3C2构成整流滤波电路,稳态时C2两端电压近似直流,上正下负。
变压器次级绕组释放 ...

'若输出电压升高,则C2两端电压也增加,Nb绕组与之叠加后,施加于Tr1基极信号减小"
为什么是小,而不是大了?

网友F(2013-08-10):
引用 网友E:
'若输出电压升高,则C2两端电压也增加,Nb绕组与之叠加后,施加于Tr1基极信号减小"
为什么是小,而不是大 ...

电压增大,电流就减少,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

网友G(2015-09-05):
我用最简单的RCC电路(无反馈)产生高压做高压击穿实验,运行很好。负载是35kv1uF电容并联一个可调节球隙,球隙起限制电压的作用,放电声音很大,后来改为0.1UF了。
我的问题:
1.我的RCC电路和比楼主的反馈电容上少并联了一个二极管,楼主电路的在反馈电容上并联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有机会我加个二极管试试。
2.我的三极管集电极波形是很好的方波,随着负载电容的电压升高,三极管导通的占空比越来越大(反激升压原理),直到负载电容上并联的球隙放电。
请解释RCC的过程,三极管靠什么持续导通,满足什么退出饱和,由导通转向截止,截止又靠什么持续,什么条件结束截止。
也就是RCC电路的过程,原理?

网友H:
什么书呀?好想看

网友I(2018-12-07):
请问楼主,书名是什么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下图。
  当TR1导通时,次级电感被充电,存储能量。当TR1关闭时,次级电感释放能量。
  图中DZ体现对输出 ...

首先我们看正反馈(自激)回路是有问题的,一般,这里由同相端串联一个电阻电容组成的,这里是一个二极管和并联的电容,正反馈会没有限制,好像有点问题,不过作为理解原理暂且算能正常工作。
D3C2组成一个负压整流回路,这里就得典型的稳压反馈电压了。很明显,Tr1能够正常工作,会有一个合适的基极电压,如果输出电压过高,远远高于DZ值,那么,很明显,Tr1基极就会足够负,负到正反馈回路叠加的自激信号,不足以大于Tr1导通的基极电压,TR1就截止,这样理解起来似乎很容易吧。
事实上,Tr1并不是这个时候截止的,而是在导通过程中,随着基极电流低于饱和驱动基极电流,管子退出饱和导通状态,导致Tr1 的C极电压开始上升,由于有正反馈,Tr1就开始快速转换状态到完全截止。而这个退出的时机,会由于基极的平均直流电平产生影响,当Tr1基极平均直流电压越负,它就截止的越早。
而该平均直流电压由到采样回路整流出来的负压和Dz击穿电压的控制,这样就有效的控制了Tr1的导通周期时间,也就是控制了输出电压。

网友K:
跟丙类振荡器的反偏稳幅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