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三点式振荡电路吗?

楼主(2011-02-26):
315mhz射频电路,看不出来他的振荡条件,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A:
是。
该电路利用了三极管各极之间的分布电容,把各分布电容画出来就不会“看不出来他的振荡条件”了。

楼主:
可是R25高频管的结电容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三极管各极之间的分布电容”是指各极和PCB一起等效出来的电容吗?还有那个L4的作用呢?不要它我觉得也行。

网友B:
二楼乱说,三点个屁

网友B:
这很显然 是一个高频调制电路

网友C:
哈哈,老爷子没必要跟小孩子一般见识。

网友D:
老爷子别跟他一般见识。
21ic上总有些无知又无畏的人。。。哎

这个是三端电容振荡器。
非常经典的一个电路。

网友E:
同意5楼的观点,是一个高频调制电路。

网友B:
这才是电容三点式好不好啊,以为咱们真的什么都不会,骗咱们玩呢

网友D:
寄生电容,寄生电容!!!!!
寄生电容,寄生电容!!!!!
寄生电容,寄生电容!!!!!
寄生电容,寄生电容!!!!!
寄生电容,寄生电容!!!!!
寄生电容,寄生电容!!!!!
寄生电容,寄生电容!!!!!
寄生电容,寄生电容!!!!!
寄生电容,寄生电容!!!!!

楼主:
多谢大家的意见。记住那个寄生电容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调制电路也要有本振啊;P

网友G(2011-04-26):
这个才是电容三点式

网友G:
这个是电容基本的LC振荡电路的multisim仿真波形,怎么控制波形的失真呢?请教大虾

网友H:
好像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