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调试发现问题 有谁能帮帮我

楼主(2011-02-26):
为什么keil 调试下 ,这些函数没有参与呢?

网友A:
可能是没有声明函数,编译器不认。

楼主:
2# xjycug 应该不是的 因为同样的函数 下面就能参与调试

网友A:
你把Start_I2C() 函数注释掉,看看接下来的write_byte()函数能不能参与调试

网友B:
1 编译后代码做了修改,调试信息中的代码对应的 "行号" 和当前界面的代码不对应.
2 优化等级过高
3 内联函数的调用.

网友B:
另外,ACK 不是ASK
stop之前的那个,要发送 不应答, 否则也没有什么坏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