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隔离电路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2-28):
光耦接反了。

网友B:
DIN一直为高,说明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当右边的发光二极管工作时,左边的光电二极管导通,反向电流迅速增大,但是电压并没有变,因为二极管单向导通的原理,所以三极管基极电压任然为低电平,导致三极管截止,所以DIN输出一直为高,LZ可以在第7脚加一个10K电阻接地,这样,将电流转换为电压,来控制三极管的导通和截止,,,可能其他高手还有更好的方法,等待中。。。

网友C:
DIN始终为高电平!?

测量一下看看电压值是多少?

网友D(2011-04-26):
回复 网友E:
DIN接10K电阻对地试一下

网友F:
楼上对了,改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