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heet的疑惑

楼主(2011-02-26):
任意IO端口低电平的最大输入电流需小于50mA
任意IO端口高电平的最大输出电流需小于40mA
啥意思?

网友A:
IO的驱动能力吧,所谓的灌电流和拉电流,可进一步参考“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p;page=1#pid1494831”之2楼回复。

网友B:
不能同时每个I/O口都有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C:
有什么不对的?。。。。

楼主:
datasheet上写着:
输出高电压,Ioh=-10mA(VDD=5.0V)
输出低电压,Iol=20mA(VDD=5.0V)

网友D:
每一个IO的输入,输出电流是有限制的,超出会烧IO

网友E:
极限值在50mA(输入)或40mA(输出),可以正常工作吧~~~

网友B:
这个是IO的驱动电流,当VDD - 0.7V,Ioh=-10mA(VDD=5.0V),就是有0.7V压降,会产生10mA驱动电流。

网友D:
极限值在50mA(输入)或40mA(输出),可以正常工作吧~~~
引用 网友E:
整个IC的电流是有限制的,不能同时每个I/O口都有这么大的电流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