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4 第一个工程的建立和环境设置(转)

楼主(2011-02-26):
建立一个工程,效果是让NUC100 (48脚的芯片) PC3口LED闪烁,
第1步:点击Project  --->New uVision Projiect

第2步:输入工程名字:test (最好事先建立一个工程文件夹)

第3步:选择对应公司的芯片

第4步:点击“是”,添加启动代码段

第5步:新建一个文档,输入如下代码(注 main的返回值是int型),并保存文件为test1.c 到工程文件夹下,然后添加到本工程下,效果如下图

第6步:把厂家提供的基本驱动程序添加到工程中,下面四个文件夹一起复制到test工程文件夹下,并在test工程文件夹下,新建两个文件夹分别命名为list和obj(分别用于放置编译过程中产生的文件,这样工程编译后,工程文件夹下才不会显的乱七八糟),效果如下面第二个图所示。

第7步:为工程建立2个相应的文件夹,并分别命名为“nuc”和“gpio”用于放置相应的库文件,然后把工程名Target 1重新命名为“test”, 源文件夹命名为“main”。(命名的方法是选中文件夹,按下F2键)
                效果如下图第二张

第8步:分别右击“nuc”文件夹和“gpio”文件夹,选择“Add Files to Group...”把相应的库文件添加到相应文件夹下面,效果如下图第二张所示,(这里添加的仅仅是.c文件,至于.h文件在编译时自动添加其中),好,完成此步后,整个工程文件建立完毕,下面几步就是设置编译环境的参数了。

第9步:右击 工程文件名“test”,选择“Options for Target ...”进入设置复合选项卡。

楼主:
第10步:在"Target"选项卡内需要改动的部分是时钟

第11步:在“Output”选项卡内需要改动的部分
                1是:左击“Select Folder for ...”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在第6步建立的“obj”文件夹即可。
                2是:“Create Hex File”此选项仅仅需要导出hex文件时才选中,平时不要勾选,以节省编译时间,

第12步:在“Listing”选项卡内需要改动的部分
                是:左击“Select Folder for ...”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在第6步建立的“list”文件夹即可。

第13步:在“User”选项卡内暂时不需要改动的任何部分

第14步:在“C/C++”选项卡内需要改动的部分
                是:在include Path右侧点击 添加文件图标,弹出下图界面,然后把第6步复制过来的4个库文件夹全部添加进去,然后在把本工程文件夹也添加进去,这一步是
                为了库文件的编译时可能需要的路径添加进去

第15步:在“Asm”选项卡内暂时不需要改动的任何部分(因为我们暂时没用到汇编,)

第16步:在“Linker”选项卡内暂时不需要改动的任何部分

第17步:在“Debug”选项卡需要改动的部分, (左侧是设置软件仿真的环境参数,右侧是设置硬件仿真的环境参数,)
                1是:在“Use”后面的下拉列表中选择“Nu-Link Debugger”(这个是配合厂家提供ICE仿真器的选项,选择这项的前提是要按照相应的驱动:Nu-Link_Driver.EXE)
                2是:勾选"Run to main()",这样仿真的时候,就会跳过启动代码,直接到main函数

第18步:在“Utilities”选项卡需要改动的部分, (也就是烧写过程需要设置的选项)
                1是:在“Use Targer Driver for Flash Programming”后面的下拉列表中选择“Nu-Link Debugger”(这个是配合厂家提供ICE仿真器的选项,选择这项的前提是要按照相应的驱动:Nu-Link_Driver.EXE),
                2是:单击后面的“Setting”,就会弹出下面图示的烧写配置选项,具体参考配置,见下图。
                3是:后面的“Updata Target befor Debugging”前要勾选上。

网友A:
非常适合初学者,谢啦

网友B(2012-02-28):
GOOD   真是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