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高手

楼主(2011-02-26):
ADSL 下接路由器,路由器接两台电脑,外网的电脑访问其中一台电脑是访问局域网的IP,还是访问路由器的IP,还有就是这两台电脑对外的IP一样吗?    期待高手赐教。。。

网友A:
只能访问路由器的IP,访问不到电脑,这两台电脑对外的IP一样,都是路由器的外网的IP,另外,路由器的外网的IP的IP是动态分配的,每次拨号得到的地址都可能不一样,所以通过拨号上网的电脑很难被外网访问。

网友B:
对外公网WAN的IP是路由器的IP,也就是ADSL通过DHCP获得的WAN IP,内部电脑IP是由路由器分配的,路由器起到转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