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F4360芯片的使用

楼主(2011-02-27):
我现在用的是ADF4360-7型芯片,关于这个的中文资料网上不好找,无奈自己的英文比较差。
这个芯片假如只是用来输出固定的频率,是不是接好电路,连接相应大小的外部电感就可以了,还需要对其进行编程吗?

有没有用过的,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需要编程,锁定需要的频率。

网友B:
一般现在比较复杂的芯片,都需要采用编程设置寄存器来设定目标频率

网友C:
4360/4350都是AD公司的SYN芯片,需要通过SPI总线来控制的,有啥问题来找我,我常用,特熟。qq:381937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