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红外发射(38khz)

楼主(2011-02-27):
想做个红外报警器,由51单片机提供红外载频,经一个ø5的红外管发射
接收用的是vs8838~~~
但接收管的输出总是高电平?
求解?
这里能不能用单片机产生载频啊?还是接收管要求的载频精度太高,要专门做个38khz的载频发射电路?

网友A:
红外遥控小贴士:
1.如果用单片机做红外遥控器,最好用3.64M的陶瓷谐振器,不然频率无法做准。
2.如果要达到满足国标的遥控距离,红外发射的电流非常大,最大可能有400毫安,所以发码间隔要大,不然会烧发射电路。
3.载波用1/3的占空比,1:1虽然也可行,但耗电要多一些。
4.如果有LED做发射指示,LED不要和红外发射管同时打开,以减小最大峰值电流。
5.发码过程必须连续,不要被中断打断。
6.可以用手机照相模式看红外发射管是否有工作,有红外发射会看到白光。(iPhone可能有红外滤光片看不到)

见我的博客
http://forum.eet-cn.com/BLOG_ARTICLE_6487.HTM
应该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发射的也有专用的红外管子,和接受匹对使用的.

另外,也可以自己做38K载波,开一个PWM即可,另外数据叠加再加一个三极管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请问您下:
就是您文中说那个红外接收头有两种,一种可以响应连续的红外载波,只要有载波,接收头就输出低,一种则只能响应宽度在一定范围内的红外载波~~~

能不能给下两种器件的一些参考型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问您下:
就是您文中说那个红外接收头有两种,一种可以响应连续的红外载波,只要有载波,接收头就输出低,一种则只能响应宽度在一定范围内的红外载波~~~

能不能给下两种器件的一些参考型号啊?

网友C:
用个容易的吧?电视遥控器+电视遥控接收头?

网友D:
1、用定时器中断产生很精准38KHZ载波,占空比好像是3分之一,所以每次中断后装入的值是交替不同的。接受对载波的精度要求不高,有误差不怕的。
2、直接用延时也可以,就是发嘛时间占用太大,记得好像是几十毫秒,如果要发重复码的话,可能更大。

楼主:
大家都给给意见
还有没有其他什么红外传感器适合做红外开关的?(范围4—5米)

网友E:
一共用两个三极管驱动红外发射管,这两个三极管的极性是相反的,一个NPN,一个PNP,将这两个三极管分别连接在红外发射二极管的两端,先设计载频驱动三极管的基极驱动频率:自己计算一下38kHz的载频需要的定时器常数,然后将该定时器初始化成自动再装入,使每次定时器定时时间到后,反转一个红外驱动三极管的基极,当然最好用有PWM功能的单片机啦,没有,就按我说的做;然后,用串行接口的输出引脚接到另一个三极管的基极上,注意,串行信号是低电平有效的,这样,你就该知道将这个引脚接到哪个三极管的基极上啦,并且你也应该根据这个原则,知道NPN驱动二极管的阳极还是阴极啦,好了,90%跟你说啦.注意,上拉电阻是必须的,否则没有红外了.

网友F:
做反射的为什么要用三端接收头呢,不带AGC的才稳定啊

网友G:
我刚做完这个内容,感受,38KHz载波要求不高,实践中周期为25-26us都可以,使用了2051和12M晶振,关闭中断单独循环完成延时形成载波。现在能有效的模仿遥控器控制新买液晶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