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702SL 加值问题

楼主(2011-02-27):
我现在调试FM1702sl读卡程序,使用的是国产复旦FM11RF08IC卡
该程序对各个扇区的各块读写都能正常。就是在加值、减值时只能对每个扇区的块0操作成功(当然不包括扇区0),块1,、块2都失败(但可以初始化和读取)这是为什么?
各位大虾能不能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卡片的权限设置问题,第1、2块未被设成value block?把控制块读出来核查一下。

网友B:
以前一直怀疑这个芯片和卡的来源:lol

楼主:
块3数据
000000000000FF078069FFFFFFFFFFFF

楼主:
对了一下控制位,C1X,C2X,C3X为000应该是允许加值的

只是控制块的byte 9(也就是69)不做什么用的

网友A:
byte9是备用字节,默认值为69:请参考下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说不定是拿nxp的裸片自己做了绑定,或者就是通过某些渠道进行“山寨”。呵呵,环境严酷的工控产品中还是不敢用。期盼国产的芯片能更上一层楼,在技术性上多下功夫,拿出能让同胞们放心使用的产品。:)

楼主:
还是有点晕,
C1X,C2X,C3X为000 应用于传送配置
要进行增值、减值的访问条件用密钥A确认,我满足了条件,并且每个扇区的块0是可以增值、减值的。
块1、2就是不行(发送的命令都是一样的,只是块地址变了)

楼主:
7楼的图,我上张中文的

楼主:
用1702SL的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还是我对数据手册理解有误

网友A:
如果楼主确定对块0成功执行了加减操作,那倒有意思了这个问题,不如去咨询一下厂家吧,我也期待能在这里看到厂家的解释。
不过,我觉得可以试试把C1xC2xC3x改成"110",即将块定义成value block再执行加减操作试试,而不是用卡片默认的控制权限。

网友C(2014-10-27):
这是几年前的贴了,不过今天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而我的解决方案是:加减值之后,MIF_Transfer一次。

网友D(2015-12-22):
引用 网友C:
这是几年前的贴了,不过今天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而我的解决方案是:加减值之后,MIF_Transfer一次。 ...

多谢了,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用Transfer命令对同样的块执行一次就好了

网友E(2017-11-21):
感谢!!!同样遇到不能加值问题,加值后增加执行MIF_Transfer一次后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