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路求助

楼主(2011-02-27):
(无正文)

楼主:
走过,路过,我不能错过。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out_at/pwm各是多少V信号?

楼主:
out_at/pwm各是多少V信号?

全是单片机输出的5VTTL电平信号

网友A:
看电路本身没什么问题。
你out_at是怎么控制的,在高电平的时候也是不能工作吗?

还有单片机输出确定是5V TTL?而不是像51的P0口,输出需要弱上拉。

楼主:
当Q22与Q12导通时,R38上的压降是否会大于OUT——AT的电平,导致Q22又关断

楼主:
不顶就要沉下去了

楼主:
那位可否分析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不会,PWM低,out_at高电平
Q22和Q12导通。

R38上的电平接近4.3V(Vout_at - 0.7V,再减去基极电流在R30上的压降,但很小)
Q22不会关断。处于放大状态,Ic=4.3V/2.2k ~= 1mA
Q22的Vce=12V-0.7V(Q12)-4.3V = 7V

Q12也能可靠导通。

电路结构和参数都没问题。所以怀疑是你输入两个信号有问题。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吧

网友B:
楼上分析得很透彻,我有一点不是很明白,Q22的Vce=12V-0.7V(Q12)-4.3V = 7V,Q12为PNP型三极管,
UBE为  -0.2 ~ -0.3V ,何来0.7?

网友C:
电路看上去很别扭

网友D:
这图画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不会,PWM低,out_at高电平
Q22和Q12导通。

R38上的电平接近4.3V(Vout_at - 0.7V,再减去基极电流在R30上的压降,但很小)
Q22不会关断。处于放大状态,Ic=4.3V/2.2k ~= 1mA
Q22的Vce=12V-0.7V(Q12)-4.3 ...
引用 网友A:

同意上面所说,如果元器件没有出问题,应该就是输入信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