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侠请进

楼主(2011-02-27):
要求给出一个系统的设计方案,偶是菜鸟,大家可否给点思路啊,多谢啦

系统需求:
假设现在一辆卡车带一拖斗车,拖斗车长度为5米,设计内容:
利用卡车后尾灯发出信号,无线控制拖斗车后转向灯、刹车灯。
要求:
1、现在是一个车队,车与车之间间距为5米,要防止车与车之间发出无线信号互扰(可为每个车设计一个控制频率);
2、控制信号灯分为左转向灯、右转向灯、刹车灯;
需要注意的问题
1、拖斗车电源怎么解决,我想设计时尽量用简便的电源,如电池;
2、每台车得控制频率是不是可以设计成能设置频率的信号发生器

网友A:
技术不是把本来简单的问题给弄复杂了....

此类东西一般常规做法是直接挂电缆——用电缆连接前后两车的相应插座(电缆较为特殊,一般是特别做成弹簧状)。

网友B:
可能LZ是带拖车,拖车经常拆装,电缆连接不方便。

可以给每个主机和子机软件设一个地址,比如控制主机是120#号,子机也设置为120#
通讯帧内都带站号。
主站只能发主站号的内容,从站也只能收它这个站号的内容。

网友A:
呵呵,插拔个电缆应该比挂钩的挂卸更为方便。这东东建议先了解相关“行业”,其实做任何嵌入式系统的都应该先熟悉相关行业,这恰是当前想从事嵌入式系统开发者所缺乏的。

网友C:
拖车的电源怎么解决?
若用蓄电池,还需要定时检查充电,反而麻烦。干电池是不能承担转向灯这么大负载的。

楼主:
嗯咯,就是觉得有线的不方便,系统要求做成无线的

网友A:
to 6L:

拖车不仅有电缆(通常一根多芯电缆即可),还有气路管道(用于制动)。一般不可能将挂钩一挂了事,实在简陋的拖车(如拖拉机之拖车)装把“洋枪”也不见得“和谐”。

网友D:
无线的设计复杂性,可靠性,可维护性等均不如有线,还是用有线吧。

网友E:
如LS所言无线的可靠性存在严重问题。

网友F:
电池供电量不大,可以考虑其他

网友G:
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无线比有线好。
工业应用首先看的是安全,可靠,然后是方便

网友H:
拖车确实都有电缆的,这是车辆生产中的标准,顶多存在接口兼容性问题,而外加蓄电池的结构成本很高,使用、维护更不便,车辆尾灯的功能完好是交通法规强制性的标准,自带电池即使不计成本也难通过审查。不过楼主的问题估计是学校的课题而非实际应用,如果是虚拟课题另当别论,如果是实际应用,楼主的方向就完全错了,不要做无用功,先等楼主确认问题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H:
确实是导师给分配的课题,不过好像也是外包的别人的项目,人家要求用无线的

网友C:
“确实是导师给分配的课题 ”
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