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升150V的直流升压电路请教

楼主(2011-02-27):
(无正文)

网友A:
高压发光灯驱动器IMP系列的,
如IMP803,IMP528

楼主:
回2楼:
这个方案不行,我需要直流。

网友B:
用tl494做 用一个很小的变压器就够了

网友C:
自己做一个啊,那么小的电流,不难做的!

网友D:
LC串联谐振,电压上去后再整流

我乱说的,大家不要介意

网友E: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很好奇,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F:
输出隔离吗?电压要求精度多高?简单的用boost就可以啊。

网友G:
150V,10mA LZ是做FH曲线吗? -->24ic正解,LC谐振可能不行.(因为LC参数不可能稳定)

楼主:
是驱动雪崩光电二极管用的

网友H:
找一个支持高频变压器的开关电源芯片做个升压开关电源就可以了。Flyback和推挽式的都可以。如果不需要隔离,反馈端直接连接采样电阻,不加光耦。

网友I:
看来要用开关电源了!

网友J(2015-09-15):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电路可否分享一下。我现在也急需APD的驱动电路
QQ:742161415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