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LAYOUT怎么打印PCB的顶层与底层丝印图?

楼主(2011-02-27):
PADS2007 LAYOUT怎么打印PCB的顶层与底层丝印图呢?
有哪位知道的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PADS2007 LAYOUT没法打开原理图的,你需要用POWER LOGIC打开原理图。

楼主:
真不好意思,我是想打印PCB的顶层与底层丝印图!

网友B:
先把顶层和底层丝印图导出为PDF文件,然后再打印。

网友B:
直接打印的方法还真不太清楚的说

楼主:
怎么打印成PDF呢?能告诉我步骤吗?谢谢

网友A:
明天上班开软件再抓图给你。

网友C:
点cam,在里面设置下打印的文件类型  ,比如pdf  或者直接打印成纸张. 记得要调整下相关的属性 什么镜像啊 放大比例啊 位移啊

网友A:
Pads的打印是通过CAM工具来管理,所以略显繁琐,步骤及设置如下:
1.File-->CAM-->选择你希望打印的层 也可以自己ADD,原理和输出Gerber是一样的。

2.点击Edit,output Device选择Print,Device Setup进行打印属性设置。

点击customize document 中的layers,设置所要打印的内容。

3.Option里面是对打印格式的设置,如: 1:1打印,Scale to Fit等。
4.Layers选项可对你希望打印的内容进行编辑。并对颜色进行设置,比如将元件位号和丝印框进行进行区分都是可以的。
补充一下,第二张图中 preview selections可以预览打印内容,device setup可以选择打印机,并设置打印机。最后点击Run才会启动打印。

网友A:
网友写的Powerpcb输出gerber文件步骤

网友D:
支持9楼的朋友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可我还是不能把同一层的线路与丝印一起打印。分开是可以的,比如元器件封装打印了,但是加上连线就不能打印了,请问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A:
你把要打印的层都放进去,并勾选相关的打印内容选项,这需要你多次重复操作,并打印预览,尝试到满足你的要求为止,因为我久不操作也生疏了,我打印也要几次才能设置正确。

网友E(2012-07-16):
2楼家伙真是答非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