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牌背面图像处理

楼主(2011-02-27):
要对纸牌正反面进行识别
识别速度Vmin=10张/s
请问有何种方案,背面图像处理用什么算法能满足要求
还望各位大牛们不吝指点
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楼主:
当然不是了,是用来做纸牌机的,还请2楼的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将纸牌背面隐藏一个二维条码。
然后就用一个二维条码机读到数就可以了。
超级简单。

网友B:
回复 楼主:

好 好

网友C:
直接识别的话不简单,视频识别算法不是初学者和普通工程师能应对的,加印条码是个比较简单的选择,二维或三维的都可以。

楼主:
不要求识别纸牌正面是什么,只是区分一下正反面即可
采用CMOS进行大概2cm见方区域的图像采集,然后进行比对
只要能区分正反面即可
还请大侠们指点一下方向,
如采用DSP,ARM还是有专门的处理芯片
不胜感激

网友D:
只是区分一下正反面——可以考虑纸牌光照强度来区分。

网友E:
这个要顶一下!

楼主:
光照强度怎么区分呀
正反面都有图像,
考虑背面图像一样
准备采用以下方式:
当纸牌进来后先用CMOS图像采集(大概2cm见方),然后经图像处理后存储起来,
之后每过来一张,采集图像后与存储起来的样本做对比,一区分正反面
请问采用何种方式,用什么类型的芯片
以及用何种算法简捷
还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方向

网友F:
平行设置两个摄像头,分别拍两个顶角,对比两个图像的灰度值,差别不大认为是底图,差别较大认为是正面。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算法
还请问用什么类型的芯片处理图像
还请指点

网友F:
关键在于设置合理的采集窗口,调整两个摄像头的光照环境要一致

楼主:
用CMOS传感器采集图像
还请指点一下方向
可以采用DSP,还是ARM
还有凌阳出的一款芯片SPCA563A(有配套的芯片)
还请介绍点经验
非常感谢

网友F:
你找找做录像笔方案的IC吧,消费类IC很便宜的,通常是ARM926的,不过SDK可能不好拿到,两个摄像头需要加独立的powerdown控制。至于算法,非常简单,把你采集的图像数据求和即可。
这种做法只能针对新纸牌,对于磨损破旧的纸牌无能为力。

网友G:
自动洗牌的机器吧?

纸牌正面一般都是大的色块,而背面多是小面积的色块加白色的缝隙,可以这样做:

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有颜色的点色值置1,白色点色值置0。

随机抽取色值为1的点,统计该点周围连续的色值为1的点的个数,这个个数值小于某一值,即说明是小色块,认为这张图像是背面的图像。抽取多个(例如5个?),以保证识别正确率。

网友F:
另一种解决方案:在纸牌右上角设置一对可见光的发射接收管,由于纸牌正面右上角是空白的,背面右上角是有图案的,那么反射率是不同的,LZ可以试验一下这个差别是否足够分辨出来。

楼主:
多谢yfei和adams给的建议,我会进行实验
若大侠们还有好的建议,还请多多指教
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H:
不要求识别纸牌正面是什么,只是区分一下正反面即可
采用CMOS进行大概2cm见方区域的图像采集,然后进行比对
只要能区分正反面即可
还请大侠们指点一下方向,
如采用DSP,ARM还是有专门的处理芯片
不胜感激 ...
引用 楼主:

识别正反面简单多了,只要识别**的边框就好,一般正面边框都是白色的
或者识别画面是否存在红桃、黑桃、梅花、方片符号

网友I(2011-04-18):
可以这样,先采集图像,一般好的摄像头就可以,CMOS采集,再把灰阶进行二值处理,取每一张牌的两面共八个角2*2cm图像进行自比对,有两个两个相同的是正面,四个相同的是反面。或者根内存的图片进行比对,这样就要实事先存64张图片的数据。

网友I:
回复 网友I:
一般arm就行,51系列带外扩存储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