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错误

楼主(2011-02-27):
Advisory[1234]  * Corrupted fast interrupt shadow registers
Error   [1253]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PRO\9.63\sources\ftge.c; 13. could not find space (259 bytes) for auto/param block
Error   [1253] F:\Hx0001-2011-0115\testRD\DS12C887.c; 120. could not find space (259 bytes) for auto/param block
Error   [1253] F:\Hx0001-2011-0115\testRD\DS12C887.c; 120. could not find space (259 bytes) for auto/param block

网友A:
看上去是提示输入错误.

楼主:
程序里 加入一些变量如 浮点型  或数组 ,就出现这个错误。
第一次出现,我把浮点型改回了整型,就好了
第二次出现,我把新加的数组删除就好了
现在 又新加一段程序,又出现了。
数据存储器和程序存储器都是足够用的,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B:
基本上是数组引发的矛盾,有时候你的内存在接近占满一个BANK的时候,突然加入一个数组造成BANK溢出,编译器就会有一些毛病,你可自己定义数组的BANK来试试。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以前用过,我怎么就忘了呢,真笨呀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问题我自己解决了,但还是要谢谢大家。

本人用的18F8722,容量够用,所以肆无忌惮写程序,一些子程序太长了,呵呵,改了就好了。

我在网上看到资料 说PIC单片机程序的子程序不能太长,没想到让我碰到了。

网友C:
还有子程序长度有限制的。。。:L

网友D(2014-09-03):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提示输入错误.

求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