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万用表检测变压器的磁芯材料啊?

楼主(2011-02-27):
怎么用万用表检测变压器的磁芯材料啊?比如我们用的是PC40的材料,要是别人来的材料是PC30的话我们该怎么才能用万用表检测的到啊?谢谢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不了磁芯的特性.
用示波器加功率信号源,再加一些几个电阻,电容能测磁滞回线,简单的磁损耗.

网友B:
一般是需要用专业仪器来测试。

简单的办法有一个,就是用万用表测试单位距离的阻值,一般阻值大的磁芯会好些,可是不能区别材质。

网友C:
用万用表测不了磁芯的特性.

但用万用表能简单的区分高频和低频磁芯,根据经验对比也能区分磁芯特性.

网友C:
用万用表测软磁铁氧体磁芯的检测方法

   不同频率的软磁铁氧体磁芯具有不同的电阻率。根据电阻率的明显不同,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进行检测,很容易将中频、高频和甚高频软磁铁氧体区分开。

   具体检测方法:将指针式万用表置于R*1k档(数显表可置于R*200k档),先在被测软磁铁氧体上确定a、b两个相距约10mm的测量点,然后将两表跨接在a、b两点上测量出电阻值Rab为。若Rab小于几百欧姆,即为中频软磁铁氧体磁芯;Rab为几十k欧姆至几百k欧姆,则是高频软磁体氧体磁芯;Rab为无穷大,即是甚高频软磁铁氧体磁芯。

    注意:使用万用表表笔的金属笔尖直接接触到铁氧体,这样才能准确测出实际电阻值。测试点应该选在铁氧体的端面上。

网友D:
磁性材料的测量是比较困难的,万用表几乎无能为力,需要专用设备。

网友E:
還好耍噻

网友F:
LZ还让不让卖磁性材料分析仪的活了。。。

网友G:
外加电源测

楼主:
7# 123jj 谢谢,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