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万用表检测MOSFET啊?是好的还是坏的

楼主(2011-02-27):
怎么用万用表检测MOSFET啊?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A:
一般可以这样,数字表,二极管档,对于NMOS,红接G,黑接S,接着,红再转为接d,注意保持G的悬空状态,此时,一般的MOS都会有一定的读书,也可能是呈短路状态。再短接GS,此时,应该是高阻。PMOS方法一样,红黑表笔反过来即可。

网友B:
其实就跟测试三极管是差不多的,数字型跟表针型的红黑表笔可要注意。

网友C:
看看pdf就知道了

网友D:
其实这个要先了解MOS的制程.
可以这样做:(NMOS)[一般DS有一个反向DIODE :0.5V]
先给GS充电,然后测试DS两端的阻抗,(因为GS端的电压会慢慢降低,)DS端的阻抗会逐渐增大,到无穷
[此时GS电压小于Vgsth].

网友E(2011-07-09):
我记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