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这种MP3屏该如何做成单独的模块?

楼主:
液晶屏(假彩屏)如下图所示,约22*20mm,28P。
我从网上找到了大约10种28P的假彩屏资料,现在要做实验确定引脚是哪一种排列,
我想把这个液晶屏做成一个单独的模块,通过标准的插针将各Pin引出,这样方便实验,
但是不知道这么细的引脚该怎么引到插针上(没有pcb制版的东西),
请问该如何引出,焊接到细跳线的话是是不是太难了?MP3上是怎么连接的呢?

网友A(2011-02-27):
买屏的时候顺便买个2块钱的转接板即可。注意引脚间距要一致。

焊接到细跳线的话是是不是太难了?
——不难,引脚间距比较大,细心点很容易焊接的。焊好后一定得做好机械定位(比如打胶、贴胶纸),免得一移动就拉坏了。

MP3上是怎么连接的呢?
——就是直接焊接在PCB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