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漏感的测试?

楼主(2011-02-27):
我们用电桥测变压器的漏感,知道怎么测漏感,但是不知道控制在什么范围之内,漏感是计算出来的还是大概估算的啊?还有那个Q值怎么看啊?怎么取值?

网友A:
差不多吧,一般控制在5%左右就可以了,精度要求越高,生产工艺就越难控制。

网友B:
请问一下,漏感大(>10%)除了影响效率之外,是否会影响芯片的工作,我曾听一个芯片的FAE说,漏感大导致CS脚有尖峰,造成芯片意外保护而重启,造成输出电压断续, 是一个反激的小功率电源,负载功率最大只有2-3W

网友A:
不排除楼上说的这种可能。

楼主:
LED恒流源的频率怎么测?我把示波器的探头接在MOS管的D端,鳄鱼夹子夹在地,然后耦合方式是交流,我的目的是想看MOS的波形和测试MOS的频率,但是测不到,我现在在D端加了一个IN4007,然后把探头接在IN4007上面,能看到波形了,但是示波器的所有参数里面的频率达到好几百KHz了,我不知道那个频率是不是我要测的MOS的频率,那么就太高了
2# 王奉瑾

网友C(2011-07-09):
回复 楼主:
不是。频率不可能那么高

网友D:
变压器的漏感大小由其工艺决定,一种是直接绕法漏感LK大概在10%左右,第二种是夹层绕法(三明治)LK大概在5%左右,要进一步减小漏感可以从工艺方面控制,
反激电源中LK偏大会对MOS管造成很大的尖锋,直接影响其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