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用USB烧录bios

楼主(2011-02-27):
我用ADS在norflash下仿真时不小心点了一下Erase,估计 吧norflash的bios擦除了,现在想问一下怎么恢复啊。我是不是要把supervivi-128M烧录进去啊,用H_JTAG烧吗?怎么设置啊,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norflash

网友B:
不建议用H_JTAG烧录

网友C:
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帮顶

网友D:
用H_JTAG烧录会出现问题,还是用串口

网友E:
楼主没有备份吗

网友F:
共同等待高人!

网友G:
我一般用串口,据说用H_JTAG会碰到很多问题

网友H:
可以用用H_JTAG烧写,但是不建议用

网友C:
重烧一下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