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仿真现象

楼主(2011-02-27):
求解:D1左端的电压为何在正半周期内是这样一个波形?
我的理解是二极管有嵌位的功能,左侧电压应该是固定的。请前辈指教错在哪儿了?

网友A:
因为右侧电压不是固定的。

自己多去想想吧,要综合起来考虑

楼主:
我去了负载电阻也不行,还是不懂

网友B:
红色波形应该 = 12V+V(L1)
V(L1)通过D1给C3、R1充电过程会减小。(波形的定性分析也很容易推到出来)
Q2打开,就会被拉到地。
所以就是红色波形。

至于去掉负载,波形肯定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