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 电路供电 DCDC设计

楼主(2011-02-27):
RF 电路供电 DCDC设计

现有一个外部供电电压在 7-35V 左右(有可能是开关电源)

现在设计一个DCDC 输出 为6V 0.3A左右 ;请问哪位有没有什么好的设计方案,RF电路对电源要求太高了,直接用LM2596+LDO效果都不是很好。。。。

网友A:
所谓的效果不好是指什么?

网友B:
2596 做 7V 转 6V 一般处理比较麻烦,还要加LDO就是开玩笑了
如果RF要求高还不如加LC滤波。估计你还没试7V进的情况,你的问题大概是线路布局和其他细节问题。

网友C:
不知道你要什么特别的要求吗?RF的供电貌似一般要求的开关电源就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D:
DCDC+LDO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楼主:
是啊,DCDC(2596-ADJ)+LDO

我遇到的问题是,如果直接用电池供电 2节锂电池+LDO  那RF电路发射与接收都很稳定,但是改成DCDC+LDO就不大稳定,我想是电源问题

网友E:
是啊,DCDC噪声太大了,,LDO的PSRR也很难找到很高的,,RF电源要求又这么高,,,可以在想想其他办法,,,

楼主:
2596 做 7V 转 6V 一般处理比较麻烦,还要加LDO就是开玩笑了

是啊,可以要求提高输入电压比如 11V开始 - 30V

网友F:
一般5V以下的都是采用高PSRR的LDO,用DC-DC输出纹波干扰太大,推荐下圣邦的RF线性LDO,用在RF模块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C:
DCDC噪声太大了??

楼主:
估计是啊,可能是PCB没有布好,估计还要加LC滤波!

网友G(2015-11-27):
DCDC电源的开关噪声对RF电路影响很大,所以能用LDO就用LDO,而且选择PSRR越高的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