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Tiny M0,不小心加密了,有救吗?

楼主(2011-02-27):
学习TINYM0,装了个例程,没看到起动项中有CRP_Key   DCD 0x87654321,不小心把芯片加密了,现在擦不掉了,有没有高手指点下,怎么可以恢复,还是要换LPC1114了?

网友A:
数据手册上面说了吗?

网友B:
学习TINYM0,装了个例程,没看到起动项中有CRP_Key   DCD 0x87654321,不小心把芯片加密了,现在擦不掉了,有没有高手指点下,怎么可以恢复,还是要换LPC1114了? ...
引用 楼主:

没事的 用ISP串口可以擦掉!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恩,长见识了!但是你是如何做到加密的?

网友B:
恩,长见识了!但是你是如何做到加密的?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启动代码中有以下代码段:
;// <h> Code Read Protection level (CRP)
;// <o> CRP_Level:
;// <0xFFFFFFFF=> Disabled
;// <0x12345678=> CRP1
;// <0x87654321=> CRP2
;// <0x43218765=> CRP3 (OTP 模式,你确认吗?)
;// <0x4E697370=> NO_ISP_MAGIC 不允许ISP
;// </h>
CRP_Level       EQU  0xFFFFFFFF      ;加密芯片
                IF      :LNOT::DEF:NO_CRP    ;如果没有定义NO_CRP下面的代码将生效
                AREA    |.ARM.__at_0x02FC|, CODE, READONLY;加密地址在0x02FC处
CRP_Key         DCD     CRP_Level
                ENDIF
以上的汇编代码就是在内部flash的0x2fc地址处加密,分四个等级 0xffffffff为不加密;CRP1为等级1加密,加密后,不能读内部flash,同时禁止SWD访问芯片,;CRP2为等级2加密,加密后,在等级1的基础上增加了不能擦除芯片flash扇区;CRP3为OTP模式,加密后,ISP、SWD都访问不了芯片,请慎重!;NO_ISP_MAGIC 加密只是防止ISP。
具体可以参考我上传的官方应用笔记!

网友E:
还可以加密?长见识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如何擦掉啊?具体说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如何擦掉啊?具体说下!
引用 网友E:

用串口ISP软件FlashMagic就可以擦掉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