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的flash当做EPROM用,出问题

楼主(2011-02-27):
STM32说flash可以当EPROM用,我用了一个多月后发现不能读写(同一块板,同一个CPU)不知怎么搞的,后来考虑到安全起见就弃用了,改用其他办法,有哪位大侠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Flash有擦写次数限制,而且操作不灵活,如果超出次数,厂家就无法保证能正常读写了,一般不掉电的话,可以当RAM使用的,要可靠的话,还是外加存储器吧。

网友B:
是不是你的芯片被锁掉了?
Flash擦写次数即使有限制,你才用一个多月也几乎不可能超出次数。

网友C:
求真相,正打算用这一功能的

网友D:
没事的,我最近做个小项目,就是把数据记录在flash了的,一直用没问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