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r24通讯问题

楼主(2011-02-27):
刚看了下 nrf24通讯PDF文档,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 预先配置好nrf24发射buf,然后使能CE就可以发射吗?

2 发射 buf 能通过单片机改变吗,或者说,怎么发射不同数据的?

3 如果用按键控制发射不同数据,怎么处理呢?

4 天线接口ant1 ant2是指发射和接收天线接口吗?

新手,请大家指教一二。

楼主:
找了RF24LE资料看了下,上面问题基本清楚了。

楼主:
加个单片机可以解决上面问题。

网友A:
确实仔细阅读理解器件手册的话,这些都将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