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单片机

楼主(2011-02-27):
低功耗工作,并且工作时候至少一个定时器不能停止运行

楼主:
打算使用两节AAA电池供电,工作频率可以选用455K

网友A:
楼主打算用几位的?

网友B:
rom大小等?

网友C:
可以看一下中颖的66L系列

楼主:
四位,八位都可以

网友D:
对精度要求高吗?

楼主:
us级的分辨率,有个10us左右的分辨率就可以

网友E:
如果说性价比的话,还是66L系列占优

楼主:
哦,那我就看66L系列吧

网友F:
看看合泰HOLTEK的MCU有没有满足您的要求的。稳定性极好,低功耗。 1505706968@QQ.com

楼主:
怎么我的帖子这么多灌水的

网友G:
STC12C5a60

楼主:
MSP430
引用 网友H:
多谢,不过我打算用中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