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n136的第7脚怎么接?

楼主(2011-02-27):
是串电阻接地还是串电阻接Vcc ? 串多大电阻?

网友A:
通常悬空即可,跟外电路有关,如果RL较大,为避免干扰,此时可用10K左右的电阻连接PIN7和地,保证无激励时晶体管可靠的截止。

网友B:
为光敏二极管提供偏置电流的,一般不用接。

网友C(2011-04-27):
2楼正解